楼主(2009-08-31):
各位前辈大侠:
200的PID参数中只有11项,而300的PID参数有很多项,其中300有一项是手动的输出,在200中并无此项,若想手动设置200的输出应该怎样实现?
200PID中的OUTPUT项在PID变为手动时是否是保持最后的计算值,还是清零?

网友A:
300中做过,200中没有做过、不知道
手自动切换要做到无扰切换,要做到无扰切换就不能突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大侠:
200的PID参数中只有11项,而300的PID参数有很多项,其中300有一项是手动的输出,在200中并无此项,若想手动设置200的输出应该怎样实现?
200PID中的OUTPUT项在PID变为手动时是否是保持最后的计算值,还是清零?

在200中并無此項?恐怕是你自己錯過了.

這里要描述一下西門子S7-200的PID指令的回路表,如同300的背景數據塊一樣。

然后,你竟然錯過了200中PID向導中的手動功能的設定?

當你設定增加PID手動設置后,你可以在生成的PID回路中找到手動自動切換以及手動值的輸入選項地址。

在手動自動上鏈接Bool變量即可實現手動自動的切換,如果要做到勿擾動切換,那么只需要將PID輸出值作為手動設定值填入就可以。

Good Luck

最后不得不再度“鄙視” 中華工控網,由于論壇不支持FireFox上傳圖片,因此要不斷的去找支持免費外鏈的圖片上傳網站才可以,為了發一個圖文貼,真的很累人。

网友C:
学习学习
PID自动调节微分根本没有算直接除0.4就出来了

网友D:
200也有类似的功能啊,例如上图中,相应位为1就是手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