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1):
一台化纤厂使用的三菱变频器,他的三角波扰动控制功能失效了,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什么系列的三菱变频器?

网友B:
呵呵;
是F700的吗?
查看参数;

网友C:
三角波扰动控制功能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既然是变频器那肯定就是谐波产生的干扰。关键是变频器是对自身干扰还是对其他设备的干扰。请说明。

网友E(2009-10-23):
调低载波频率
你可以试着把载波频率设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