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MOV.求教高手..

楼主(2009-08-31):
BMOV K1M100 K1M800 K8

是指M100----M800

     M103---M803
           。
           。
           。
是这样么?

网友A:
是这样的,批传送,要传送32个

网友B:
K1M100代表M100~M103;传至M800~M803
共传8个;
则是M100~M131传到M900~M931;

网友B:
你可以把K1M100当然一个像寄存器D那样的去理解;

网友A:
这样的程序用指令试下就看出结果了
而且这样的指令是可以仿真的,即使没有PLC也能试验

网友C:
M100~M131传到M800~M831

网友D:
是的,总共是4*8=32个数据

网友E:
K1M100代表M100、M101、M102、M103这4个位;
K1M800代表M800、M801、M802、M803这4个位;
K8代表传送8个数据;
由于整条指令中,前面K1M100和K1M800均为4位,将共传32个数据;
具体:
将M100~M103、M104~M107、M108~M111、M112~M115、M116~M119、M120~M123、M124~M127、M128~M131的数据传送至M800~M803、M804~M807、M808~M811、M812~M815、M816~M819、M820~M823、M824~M827、M828~M831对应的位中;
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