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1):
当使用S5TIME数据类型输入持续时间时,输入条目以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格式进行存储。下图说明了时间值为127,时间基准为1s 的时间地址的内容。
当使用S5TIME时,输入时间值的范围为0 -- 999,并说明时间基准(参见下表)。时间基准指的是定时器以多少间隔为一个单位来递减时间值,一直到达0的时间间隔。
S5TIME的时间基准
时间基准
时间基准的二进制代码
可以使用下列语法格式之一预装载时间值:

L1) W#16#wxyz
此处w = 时间基准(即时间间隔或分辨率)
此处xyz = 以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格式表示的时间值
L1) S5T#aH_bbM_ccS_dddMS
此处 a = 小时,bb = 分钟,cc = 秒,dd = 毫秒
时间基准自动选择,该值四舍五入至具有此时间基准的下一个较小的数字。
可以输入的最大时间值是9,990秒或2H_46M_30S。
将整数和实数转换成 S5TIME 格式的数据:

这里所要求的时间值单位是毫秒。转换程序分为两步:

首先将所要转换的数据转换为双整数并存储于数据格式为“TIME”的临时变量中。如将整数通过命令“ITD”转换为双整,通过“RND”将实数转换为双整。
调用 STEP 7 标准库中 IEC 功能库中的  FC40(TIM_S5TI)功能块将上步存储的“TIME”格式的数据转换为 “ S5TIME”数据格式的数值。
  程序所示为整数到 “S5TIME” 数据的转换例程。

      L     #value_i
      ITD
      T     #tmp_time
      CALL  FC40
      IN                 :=    #tmp_time
      RET_VAL   :=    #time_S5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一点经验,Time数制时基为1ms,在转换之前最好对数据做一下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