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1):
车间原来是三相四线制系统,现在想改成三相五线制,即增加一根保护零线PE线。我检查了下配电房,变压器中性点是接地的,从中性点接了根工作零线出来。那么我再从变压器中性点那儿接一根线出来,是否就是保护零线PE线?

网友A:
可以,但是负载出应当注意区分,否则还不如3相4线

网友B:
是的,从原理上讲,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最初都是从变压器的中性点引出来的.引出后就分开了,不再重合

网友C:
没错,但接出来后一定要区分开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错,但接出来后一定要区分开来
是的

网友E:
说的都没错

网友F:
关键是在分开以后的电路绝不能再重合,否则就又变成三相四线制了。

网友G:
完全正确。

网友H:
三相五线TN-S系统,PE线用来接用电设备的外壳。

网友I:
零线用黑色线,PE用黄绿双色线。零线就是零线,PE就是保护接地。
领先和PE要严格区分,不能混合使用。PE不叫零线PE.是叫保护地线。
我公司用的所有进口设备没有发现有“漏电保护”,只有限流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可能是中国的专用名词。
每台设备做好保护接地的装置,就不会发生漏电伤人事故。

网友J:
我感觉最好自己再去打根,用3*3或4*4的角铁打入地下三米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感觉最好自己再去打根,用3*3或4*4的角铁打入地下三米
打入3M就能保证接地电阻小于4欧??

网友I:
随便打根角铁就能保证接地电阻达标???

网友K:
没看明白,两根线都是从中性点接出的啊

网友L:
你说的是正确的,但要注意的是在PE线进入配电室后要做重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