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1):
上电瞬间为低电平,经μs级延时后,上升为+5V高电平,可认为上电瞬间的一个低脉冲电压信号;当需用高电平复位信号时,则上电瞬间为高电平,经μs级延时后,恢复为0V低电平,可认为上电瞬间的一个高脉冲电压信号。

电路图中CPU的48脚为复位脉冲引入脚,工作方式为上电自动复位,复位信号是低电平复位信号有效。当此端子标注字母RES(或RETST)上方不带横杠时,为高电平复位信号有效。本机电路,则为低电平复位信号有效。

本电路CPU的稳压供电和低电平复位脉冲的提供均由五线端元件78LR05提供。五线端78L05是一个带复位信号输出端的5V电压的稳压IC,输出两路5V电压,第一路提供+5V供电电源,第二路由内部延时电路提供一个经延时的5V电压信号,输入到CPU的48复位脚。

复位电路的常见形式还有以下几种:
上图(1)、(2)电路为低电平复位脉冲形成电路。(1)电路为R、C延时电路,在上电瞬间,因电容C两端电位不能突变,C上正端电压由零逐渐升高,经20μs延时后到达+5V高电平。当此充电电压升高到一定值时,CPU进入程序复位状态,开始寄存器清零,系统自检等工作;(2)电路利用三极管Q1的导通延时,来提供上电期间的一个低电平的复位信号输入。因+5V电源输出端接有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因电容的充电造成+5V形成的延迟。上电期间,+5V电压逐渐建立,在未达到4V以上时,稳压二极管DW呈开路状态,三极管Q1因无基极偏流通路而截止,CPU复位端为R3引入的低电平;当电压上升到4V以上时,DW击穿导通,形成Q1的基极偏流,Q1饱合导通,将复位端引入+5V高电平,复位过程结束。

上图(3)、(4)电路为高电平复位脉冲形成电路。(3)电路出为R、C延时电路,上电瞬间,C的充电电流使RST输入端产生一个高电平电压跳变,随充电过程的进行,RST端子上电压逐渐降低,约20μs后,RST复位信号输入端变为OV地电平,复位过程结束;(4)电路,在(3)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了SW、R2手动复位电路,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若因某种原因出现故障锁定或“程序死机”现象时,可按动一次SW按键,实施人工强制复位。

网友A:
复位脉冲形成电路的形式。四种,两个低脉冲,两个高脉冲。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