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8.401报警,

楼主(2009-08-31):
我这有一台数控车床用的是 FANUC Serise oi Mate-TC.但做产品过程中老是438.401报警,显示为伺服放大器发生电流异常,这主要是哪个地方的问题,需要怎么处理才能正常,高手请指教!

网友A:
问题在伺服放大器的电流检测电路或者驱动电路出现问题,请问你的是哪个系列的放大器?

楼主:
不太清楚了,车床是西力的,用了些年了,

网友B:
438一般都是电动机电流过高,你可先查一下电机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电机进过水吗?

楼主(2009-10-21):
没有的,只是机床有些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