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1):
手上一个项目要用WINCC FLEXIBLE做,但画面太多,而以前有个类似的PROTOOL做的项目,所以就想移植一下画面,然后改动一下,但在移植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HmiText.xml"卜"(十六进制值0x10)是无效的字符。行5247,位置158.
导致移植失败。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这样解决?

网友A:
是在打开一个PROTOOL项目中出现的?好像软件没装好

楼主:
我是用WINCC FLEXIBLE 打开一个PROTOOL项目时出现的。软件安装没有问题。这点可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