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1):
修理电焊工师傅说直流电焊机焊出来的活发粹,不如交流电焊机不知为什么?

网友A:
焊出来的活发粹?

什么意思呀

网友B:
直流焊机焊出的活,比交流焊机焊的要好,焊接时飞溅小,夹渣少,气孔少,焊缝更加美观

缺陷少!

焊的时候听声音都不一样,交流焊机焊接时有轻微短路的声音,直流焊机只有电弧燃烧的声音,听着就悦耳!

网友C:
我记得在化肥厂时,只要焊高压管,焊工师傅都是用直流焊机进行焊接,是焊接质量有保证。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E:
直流焊机好用。

网友F:
与交流电源相比,直流电源能提供稳定的电弧和平稳的熔滴过渡。—旦电弧被引燃,直流电弧能保持连续燃烧;而采用交流电源焊接时,由于电流和电压方向的改变,并且每秒钟电弧要熄灭和重新引燃120次,电弧不能连续稳定燃烧。在焊接电流较低的情况下,直流电弧对熔化的焊缝金属有很好的润湿作用,并且能规范焊道尺寸,所以非常适合于焊接薄件。直流电源比交流电源更适合于仰焊和立焊,因为直流电弧比较短。

但有时直流电源的电弧偏吹是一个突出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变换为交流电源。对于为交流电源或直流电源焊接而设计的交、直流两用焊条,绝大多数在直流电源条件下的焊接应用效果更好。手工电弧焊中,交流电焊机及其一些附加装置价格低廉,能尽可能避免电弧吹力的有害作用。但除了设备成本较低外,采用交流电源焊接时的效果不如直流电源。

具有陡降特性的弧焊电源(CC)最适合于手工电弧焊。与电流变化相对应的电压变化表明,随着电弧长度的增加,电流逐渐减小。这种特性即使焊工控制了熔池的尺寸,也限制了电弧电流的最大值。当焊工沿着焊件移动焊条时,电弧长度不断发生变化是难免的,而陡降特性的弧焊电源确保了这些变化过程中电弧的稳定性。

网友G:
搞高压管道,锅炉,焊接的都是用直流焊机啊,工地上逆变的比较多,也是直流的
你们那修理焊机的师傅是什么学的??????????

网友H:
是不是焊接的时候电流调太大了啊,活发脆

网友B:
是每秒100次吧?

活发脆的原因是焊条选的不对

网友I:
直流焊机好用,用过直流焊机的一般用交流焊机感觉不顺手

网友J:
好象用的都是直流电焊机啊

网友A:
还没用过直流 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