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1):
我们厂因漏电死了人,每个机械安上漏电断路器,但很多机械都工作一下就跳闸了,这是为什么呢,顺便说一下,我们是三线四相得,拜托哪位帮我解决一下,让我们厂的工人能够放心呢?

网友A:
漏电流太大.

楼主:
那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查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漏电流?虽然你换了漏电保护断路器,相对来说保护人员安全,但是你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漏电问题.所以你的设备没法工作.把你设备线路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但是是所有的机械都跳,不可能都是线路问题吧

网友B:
你厂的接地不好。

楼主:
我们是三线四相,只有一个零线,如果能分开工作零线很保护零线能解决吗,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C:
不知道你们是谁决定所有的设备安装漏电保护器的,如果是电气主管和电气工程师的话,我觉得可以自己走人了。

先搞清楚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

再去学学安全用电方面的知识

网友D:
配电,严格3相5线,在车间里把零和地,绝对分开,设备都接地
一般有变频器,漏电电流比较大,漏电断路器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C:
我简单地说一下吧,漏电保护器,不管是几相交流电,它检测的是所有电源线(包括零线)的总电流应该很小,几十毫安,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人身安全,但是多数设备是外壳与大地接触的,而与零线没有很好连接或者说有一定的接触电阻,也就是说肯定会有漏电流没有回流到零线,还有设备电气导体部分与设备外壳和大地有分布电容,几十绝缘再好,交流电也能通过分布电容与大地产生漏电流。

因此我没有见过哪个正规机械设备厂家包括进口设备采取安装漏电保护器来防止触电。
防止触电一般采取以下措施:
1,做好带电部分安全隔离措施,该封闭的封闭,该上锁的上锁;
2,所有设备外壳金属部分要接保护专用的零线,与大地形成等电位,机床电器保护零线线径不能小于相线或者不能小于4平方,插头一般要长要粗;
3,电器线路保护容量选择要合理。
4,容易被人接触到得带电体或潮湿阴暗的工作场所,应使用隔离变压器和安全电压。
。。。。。。。。。。。。。。。。。。。。。

以上可能有不完整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

网友E:
我觉得11楼讲的有道理,所以我一般是根据实际情况尽量采用设备接可靠地PE线来解决问题(前提是设备绝缘达标),而避免使用漏保,莫名其妙的跳闸很烦人。

楼主:
我 想问哈   我们刚看了你们给我 的指点  我地线是接好了的啊  但是他还是要跳啊

网友F:
你应该去查一查是不是你们的设备漏电,绝缘好不好。再看看你们单位有没有接地的装置,保护是不是起作用。零线好不好

网友G:
呵呵 ,是漏电断路器安装上以后,它后面的电路零线和地线绝对不可以在合在一块了,在一块一定跳。也就是说安装了漏电保护开关以后的电路,一定要严格按照三相五线制接线。

网友H:
哥们,三相四线里,有的设备外壳接地的,N线要接到漏电断路器前面,如果要改成三相五线,你们电工就麻烦大了。按国标TN-C-S系统重排线的话,安全是没问题了,但如果是老设备多的话,你们惨了!

网友I:
零线二次接地当然跳了

网友J:
先要保证设备上的零线没有接地,如果还是跳就一个一个的电器查,这是个很麻烦的事

网友K:
估计是零地混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们是谁决定所有的设备安装漏电保护器的,如果是电气主管和电气工程师的话,我觉得可以自己走人了。

先搞清楚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

再去学学安全用电方面的知识

为什么?
我见到一个进口设备,4个电机各有一个漏电保护器。还有安全控制器件若干,保护电路设计的很强。哈哈 就是给检修带来麻烦。

网友M:
所有设备的绝缘都好?零线地线是否混用?耐心点慢慢查

网友B:
采用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零线和地线绝对分清,所有设备需重复接地,这样可取消漏电保护器一样可保证安全。

网友N:
请注意中性线,特别是控制回路的中性线有没有过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O:
对每台机器都安装漏电开关是正确的,有些机器原本是采用接零保护的。应注意这点,再你厂采用三相四线供电方式,只要把机器原来外壳接地线与零线分开。再对机器进行电气绝缘检查。问题就可解决。

网友O:
每台机器都安装漏电开关是正确的。因有些机器是采用接零保护的。只要把保护接地线与零线分开。将机器外壳保护接地线在漏电开关的进线端与零线相连。再检查机器的电气绝缘电阻。问题就可解决。

网友P:
j即使是家用电,零线对地漏保也跳更何况工厂呢

网友Q:
三线四相没听说过
学习一下

网友R:
设备只要可靠接地就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S:
一般有变频器的设备不能用

网友T:
我分析是你的零地不是分开的,就是说在机器上零线接在了机器的金属部分,而机器的金属部分又与地相连,如果是这样的活,机器一工作就会跳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