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1):
对于PLC控制伺服运行的程序中的X0脉冲捕捉M8170功能要怎么接线呢?是不是把Y1的输出线直接引一线来控制X0的输入呢?

网友A:
不是这样吧,X0应该是外部的一个开关量的输入点。

网友B:
Y1接到X0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的意思是从Y0的输出驱动一继电器,然后用继电器的一组常开触点分别接输入的COM和X0组成X0的开关量输入。当然我没有用过脉冲捕捉,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期待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C:
XO是不能捕捉脉冲的

网友D:
为什么要抓PLC的输出点,即使要检测也是伺服反馈回来的

网友E:
主要是要是处理好Z脉冲,就好找OPR了。

网友F:
这是内部的功能,不需要接线的

网友G(2009-10-10):
7樓說的沒錯

网友E:
有空找一台伺服自己做一下,可能体会会更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