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1):
我用的CPU224的PLC,在和松下的触摸屏GT32通信时,不知道怎么通过PLC程序切换触摸屏的画面?怎么把画面编号传送到设定好的基本通信区VW0~VW5? 在线等待中!期望高人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用传送指令把要显示的画面号传送到VW0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是:画面编号为16进制的 如果画面编号为:11、A5、3F等,实用传送指令MOV时,假如是把画面A5传送给VW0,写程序MOV A5----VW0   A5数据格式不对? 传送时,应该传送什么数据呢?是画面编号吗?但数据格式不对,需要转换吗?

网友A:
这个要以十六进制来传,西门子的我没用过,如果是三菱的H代表是十六进制数据寄存器是D,程序就是MOV  HA5 D0

楼主:
西门子不能传送16进制的数
有人用过吗?
能不能转换成10进制在传送呢?
用过的高人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B:
可以把16进制的数据转换成10进制的数据再传送,用BCD 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