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位地址

楼主(2009-08-31):
请问:
报警画面里的位地址是和PLC(西门子)里Reference的地址是相对应的吗?
今在设备上查看PLC程式未找到和人机报警相对应的地址,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关注中,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B:
你的设备不熟悉
一般我是现看触摸屏报警控制点,再找PLC里的内容

网友C:
最好看下gp 与西门子通讯手册再确定,有些PLC是可以设置串口地址偏移量的,有的甚至
gp里使用的地址是LS XXX, 直接对应到PLC的全局中间继电器M XXX,
见机行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