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小弟想请教下各位大哥~一台化工罐区75KW的交流卸料电机,扬程为:80M。能不能满足直线距离为3KM的卸料距离?

网友A:
可以满足直线距离为3KM的卸料距离.实际上与功率没有关系

网友B:
能不能满足直线距离为3KM的卸料距离?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应该还有其他的参数吧,不然不能得出结论的

网友D:
说具体点。

网友E:
在这里等?恐怕你等到退休也等不到准确答案的,再说了就是能得到答案你就根据它来选吗?
电机功率的选择基本过程(定性分析):
1、根据A流量,B管道总阻力及提升高度(开式系统中),C泵的特性曲线(流量和扬程曲线)选择泵,
2、根据泵需要的轴功率和转速及电机的效率选择电机

建议你还是找设计院。

网友F:
呵呵;这个根据你的描述根本没办法讲可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