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在三相四线制低压供电系统中,零线的作用是当三相负载不对称时,保证零线上的阻抗为零,以消除中性点位移,使各相的电压保持对称,即各相负载的相电压恒等于电源相电压,并与负荷变化无关。三相中一旦有一相发生断路,只影响本相,其他两相电压仍保持不变,确保接在此两相上的电器设备仍能正常工作。

  但是,如果三相四线中的零线因故断路后,在三相负载不对称时,则会产生变压器中性点位移,致使三相电压不平衡,即有的相电压过高,可能烧毁电器设备,有的相电压过低,电器设备无法正常使用。

  零线断路的情况判断

  (1)在单相供电范围内发生零线断路,故障范围内的电灯不亮,其他电器不能使用,这时用氖灯验电笔验电,相线、零线都亮;用数字验电笔验电,相线和零线都显示相电压;但用电压表测量却没有电压指示。根据上述情况则可判定该单相供电范围内零线断路。

  (2)三相四线制线路某一分支发生零线断路故障,具体表现是在这一分支线路供电范围内,一部分用户电灯亮度不够,日光灯不能启动,电视机亮度下降,图像缩小,有欠电压保护的电器则无法开机或自动关机。而有一部分用户电压明显升高,电灯特别亮,电扇转速加快,情况严重的,电灯或其他电器很快烧毁。发生以上情况,则可判定该分支零线发生断路。

  (3)三相配电变压器供电范围内产生零线断路故障,即零线母线发生断路,具体表现与三相四线分支发生零线断路故障相同,只不过范围更大,危害更严重,损失更巨大。

  零线断路的主要原因

  (1)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零线电流过大或零线导线截面积过小,零线被烧断。

  (2)零线接头处接触不良,造成火花现象,时间长了,引起零线断路。

  (3)配电变压器的零线接线柱与导线连接接触不良,维护不到位,引发零线断路。

  (4)配电变压器内部零线引出线断路。

  (5)三相四线制线路零线上装有熔断器或单独的开关,熔丝熔断或拉开开关,造成零线断路。

  (6)断开三相四线制线路时,先断开零线。

  (7)其他故障引起的零线断路,如大风刮断零线,车辆碰撞电杆、拉线造成零线断路等。

  预防措施

  (1)三相四线制供电,单相负载应尽量分配均匀,保持三相负载平衡,加强对三相电流的监视,发现不平衡及时进行调整。

  (2)零线电流不能大于相线电流的四分之一,零线导线截面不能小于相线截面的二分之一。

  (3)零线的连接要牢固可靠,配电变压器及配电屏的引入、引出线,如采用铝导线,应使用铜铝过渡线夹,并加强巡视和维护,特别要进行夜间巡视,发现接头出现火花及时进行处理。

  (4)三相四线制线路的零线,严禁安装熔断器或单独的开关装置。

  (5)断开三相四线制线路时,应先断开相线,后断开零线,接线时顺序与之相反。

  (6)一旦发生零线断路故障,应尽快切断三相电源进行处理,以减小事故危害。

  由于电器设备开启的随意性,三相负荷不平衡状况是不可避免的,因零线断路而造成的电器损坏,要求赔偿的事件不断发生,因此只有加强对零线的检查、维护,防患于未然,才能确保零线安全运行,减少纠纷和经济损失。

网友A:
总结的很好。

网友B:
绝对的经验和知识!

网友C:
总结的很好。

共同学习

网友D:
加一点
我们在供电线路较长地方,除了以上几点外,还增加了重复接地,一般在线路末端和线路中端土壤条件好的地方打重复接地柱.这样可以在断零线时减轻造成的后果.

网友E:
太好了 ,正好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F:
学习了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G:
(2)三相四线制线路某一分支发生零线断路故障,具体表现是在这一分支线路供电范围内,一部分用户电灯亮度不够,日光灯不能启动,电视机亮度下降,图像缩小,有欠电压保护的电器则无法开机或自动关机。而有一部分用户电压明显升高,电灯特别亮,电扇转速加快,情况严重的,电灯或其他电器很快烧毁。发生以上情况,则可判定该分支零线发生断路。

=======================================================
上面的说法没错么?

从线路图上看这种故障就是(1)所说的故障。

网友H(2009-10-19):
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网友I:
很详细,又学习了,谢谢!

网友J:
多一些故障的判断与预防的文章,值得学习

网友K:
)三相四线制线路某一分支发生零线断路故障,具体表现是在这一分支线路供电范围内,一部分用户电灯亮度不够,日光灯不能启动,电视机亮度下降,图像缩小,有欠电压保护的电器则无法开机或自动关机。这对吗,我从没碰到过零线断了还能带动电器的。楼主这事可不能开玩笑》

网友L:
可行
我遇到过,灯是会变暗的 。有时候粗心会看不出来的。零线的隐患的 产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般都是公用一根串联的,零线断了还会电人那!

网友M:
总结得太好了,受益很多啊,谢谢了。

网友N(2009-11-27):
非常有实用性

网友O:
楼主你好,我们厂最近正好发生了这类事故,有小偷把总零线剪了,导致烧毁了不少电器.请问楼主:安装一个什么保护装置,一旦零线意外的断了,这个装置就会自动断了另外三相线.我想这种装置是会有的吧.请楼主指教,谢谢!

网友P:
值得学习的经验

网友Q:
非常感谢,帮助很大

网友R(2010-01-12):
总结的好,证明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S(2010-02-18):
总结的很好,顶一下

网友T(2010-04-06):
引用 楼主:

  在三相四线制低压供电系统中,零线的作用是当三相负载不对称时,保证零线上的阻抗为零,以消除中性点位移,使各相的电压保持对称,即各相负载的相电压恒等于电源相电压,并与负荷变化无关。三相中一旦有一相发生断路,只影响本相,其他两相电压仍保持不变,确保接在此两相上的电器设备仍能正常工作。

  但是,如果三相四线中的零线因故断路后,在三相负载不对称时,则会产生变压器中性点位移,致使三相电压不平衡,即有的相电压过高,可能烧毁电器设备,有的相电压过低,电器设备无法正常使用。

  零线断路的情况判断

  (1)在单相供电范围内发生零线断路,故障范围内的电灯不亮,其他电器不能使用,这时用氖灯验电笔验电,相线、零线都亮;用数字验电笔验电,相线和零线都显示相电压;但用电压表测量却没有电压指示。根据上述情况则可判定该单相供电范围内零线断路。

  (2)三相四线制线路某一分支发生零线断路故障,具体表现是在这一分支线路供电范围内,一部分用户电灯亮度不够,日光灯不能启动,电视机亮度下降,图像缩小,有欠电压保护的电器则无法开机或自动关机。而有一部分用户电压明显升高,电灯特别亮,电扇转速加快,情况严重的,电灯或其他电器很快烧毁。发生以上情况,则可判定该分支零线发生断路。

  (3)三相配电变压器供电范围内产生零线断路故障,即零线母线发生断路,具体表现与三相四线分支发生零线断路故障相同,只不过范围更大,危害更严重,损失更巨大。

  零线断路的主要原因

  (1)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零线电流过大或零线导线截面积过小,零线被烧断。

  (2)零线接头处接触不良,造成火花现象,时间长了,引起零线断路。

  (3)配电变压器的零线接线柱与导线连接接触不良,维护不到位,引发零线断路。

  (4)配电变压器内部零线引出线断路。

  (5)三相四线制线路零线上装有熔断器或单独的开关,熔丝熔断或拉开开关,造成零线断路。

  (6)断开三相四线制线路时,先断开零线。

  (7)其他故障引起的零线断路,如大风刮断零线,车辆碰撞电杆、拉线造成零线断路等。

  预防措施

  (1)三相四线制供电,单相负载应尽量分配均匀,保持三相负载平衡,加强对三相电流的监视,发现不平衡及时进行调整。

  (2)零线电流不能大于相线电流的四分之一,零线导线截面不能小于相线截面的二分之一。

  (3)零线的连接要牢固可靠,配电变压器及配电屏的引入、引出线,如采用铝导线,应使用铜铝过渡线夹,并加强巡视和维护,特别要进行夜间巡视,发现接头出现火花及时进行处理。

  (4)三相四线制线路的零线,严禁安装熔断器或单独的开关装置。

  (5)断开三相四线制线路时,应先断开相线,后断开零线,接线时顺序与之相反。

  (6)一旦发生零线断路故障,应尽快切断三相电源进行处理,以减小事故危害。

  由于电器设备开启的随意性,三相负荷不平衡状况是不可避免的,因零线断路而造成的电器损坏,要求赔偿的事件不断发生,因此只有加强对零线的检查、维护,防患于未然,才能确保零线安全运行,减少纠纷和经济损失。

网友U(2010-07-26):
受教了
学习了 谢谢分享知识!

网友V:
与楼主 商讨中性线断后,变压器中性点 电位 漂移说合理的局限性,当零线断了,用电终端的中性点 电位漂移,而电源变压器的中性点 电位基本不变,

网友W:
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X:
引用 网友G:
(2)三相四线制线路某一分支发生零线断路故障,具体表现是在这一分支线路供电范围内,一部分用户电灯亮度不够,日光灯不能启动,电视机亮度下降,图像缩小,有欠电压保护的电器则无法开机或自动关机。而有一部分用户电压明显升高,电灯特别亮,电扇转速加快,情况严重的,电灯或其他电器很快烧毁。发生以上情况,则可判定该分支零线发生断路。
=======================================================
上面的说法没错么?
从线路图上看这种故障就是(1)所说的故障。
感觉就家庭用电来说,零线断了,就等于断电了吧?因为没有回路了啊

网友Y(2010-09-08):
很全面 只是很丰富 很有经验 值得学习和敬佩啊

网友Z:
不愧是精华啊,这个情况我已经碰上2次了,烧掉不少设备,第一次发生时没判断出原因以为是火线串线了,直到第二次时才听高手解释其中道理,要是早见到楼主的帖子该早就明白了

网友AA(2010-12-16):
谢谢楼主分享你的经验与建议。好资料。谢谢!

网友AB:
很棒,非常有经验的帖子

网友AC:
楼主的帖子很好啊,很不错

网友AC:
精华帖就是精华帖啊

网友AD:
引用 网友AE:
不错,很靠谱。

网友AF(2011-03-13):
好帖
很值得好好学习一番,谢谢楼主

网友AG(2011-04-20):
确实非常的详细,我前几天就刚刚遇到过零线接触不好造成漂移的引发机台故障的

网友AH:
总结的挺全面的

网友AI(2011-07-09):
楼主说的不错,零线非常关键尤其是三相四线的时候。零线的紧固非常重要。

网友AJ(2011-08-24):
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些内容都是小常识啊

网友AK(2012-02-01):
不错,我在其它地方看过

网友AL(2012-03-04):
曾碰见过一大楼有二相电,也是断零线,

网友AM(2012-05-07):
总结的很好

网友AN(2012-08-21):
三相四线的配电线路中零线和接地线可以共用吗?

网友AO(2012-11-18):
引用 网友AP:
实用的   好贴

网友AQ:
好贴,多发此类好贴

网友AR:
真好受教了

网友AS(2013-06-20):
由于电器设备开启的随意性,三相负荷不平衡状况是不可避免的,因零线断路而造成的电器损坏,要求赔偿的事件不断发生,因此只有加强对零线的检查、维护,防患于未然,才能确保零线安全运行,减少纠纷和经济损失。

是这样的

但"加强巡视和维护,特别要进行夜间巡视,发现接头出现火花及时进行处理。"

"(6)一旦发生零线断路故障,应尽快切断三相电源进行处理,以减小事故危害。"

估计如今有点悬.....

其实配置和使用 EM-001A 断零保护器是完全有必要的

网友AT:
太好了,些的很详细,很实用!

网友AU:
LZ总结的很好啊,谢谢了~!

网友AV(2014-01-02):
我们这就发生过零线断后烧毁电器赔偿的事故

网友AW(2014-12-15):
又学习了一次.赞一个.

网友AX(2015-02-17):
引用 楼主:

  在三相四线制低压供电系统中,零线的作用是当三相负载不对称时,保证零线上的阻抗为零,以消除中性点位移,使各相的电压保持对称,即各相负载的相电压恒等于电源相电压,并与负荷变化无关。三相中一旦有一相发生断路,只影响本相,其他两相电压仍保持不变,确保接在此两相上的电器设备仍能正常工作。

  但是,如果三相四线中的零线因故断路后,在三相负载不对称时,则会产生变压器中性点位移,致使三相电压不平衡,即有的相电压过高,可能烧毁电器设备,有的相电压过低,电器设备无法正常使用。

  零线断路的情况判断

  (1)在单相供电范围内发生零线断路,故障范围内的电灯不亮,其他电器不能使用,这时用氖灯验电笔验电,相线、零线都亮;用数字验电笔验电,相线和零线都显示相电压;但用电压表测量却没有电压指示。根据上述情况则可判定该单相供电范围内零线断路。

  (2)三相四线制线路某一分支发生零线断路故障,具体表现是在这一分支线路供电范围内,一部分用户电灯亮度不够,日光灯不能启动,电视机亮度下降,图像缩小,有欠电压保护的电器则无法开机或自动关机。而有一部分用户电压明显升高,电灯特别亮,电扇转速加快,情况严重的,电灯或其他电器很快烧毁。发生以上情况,则可判定该分支零线发生断路。

  (3)三相配电变压器供电范围内产生零线断路故障,即零线母线发生断路,具体表现与三相四线分支发生零线断路故障相同,只不过范围更大,危害更严重,损失更巨大。

  零线断路的主要原因

  (1)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零线电流过大或零线导线截面积过小,零线被烧断。

  (2)零线接头处接触不良,造成火花现象,时间长了,引起零线断路。

  (3)配电变压器的零线接线柱与导线连接接触不良,维护不到位,引发零线断路。

  (4)配电变压器内部零线引出线断路。

  (5)三相四线制线路零线上装有熔断器或单独的开关,熔丝熔断或拉开开关,造成零线断路。

  (6)断开三相四线制线路时,先断开零线。

  (7)其他故障引起的零线断路,如大风刮断零线,车辆碰撞电杆、拉线造成零线断路等。

  预防措施

  (1)三相四线制供电,单相负载应尽量分配均匀,保持三相负载平衡,加强对三相电流的监视,发现不平衡及时进行调整。

  (2)零线电流不能大于相线电流的四分之一,零线导线截面不能小于相线截面的二分之一。

  (3)零线的连接要牢固可靠,配电变压器及配电屏的引入、引出线,如采用铝导线,应使用铜铝过渡线夹,并加强巡视和维护,特别要进行夜间巡视,发现接头出现火花及时进行处理。

  (4)三相四线制线路的零线,严禁安装熔断器或单独的开关装置。

  (5)断开三相四线制线路时,应先断开相线,后断开零线,接线时顺序与之相反。

  (6)一旦发生零线断路故障,应尽快切断三相电源进行处理,以减小事故危害。

  由于电器设备开启的随意性,三相负荷不平衡状况是不可避免的,因零线断路而造成的电器损坏,要求赔偿的事件不断发生,因此只有加强对零线的检查、维护,防患于未然,才能确保零线安全运行,减少纠纷和经济损失。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AY:
分析得到位,措施也提得很全面。

网友AZ:
我碰到一次零线过细不够用 ,导致整个车间日光灯一亮一灭 ,电压三相不平衡,后来加了一根零线就解决了

网友BA(2015-06-22):
这是我正想找的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BB(2015-09-30):
很好的帖子,谢谢楼主

网友BC(2016-03-07):
说的很详细

网友BD(2019-01-01):
楼主经验丰富。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