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摘  要:在工程机械的使用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条件和故障因素的影响,制约了工程机械的使用性能的发挥及使用寿命,鉴于此,本文对工程机械的故障分析与排除进行了探讨。

  一、工程机械故障的分析
  一般情况下,设备在工作过程中,因某种原因丧失规定功能的现象,均称之为故障。机械故障有以下几种分类:
   1、按故障的性质、原因分,有人为故障和自然故障(先天性故障和使用性故障)。人为故障,是由于设备的操作者无意或有意造成的故障;自然故障,是设备在运行时,因其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的故障。
   2、按故障的显现状态来分,有潜在故障和功能故障。潜在故障是机械设备的功能输出并未超过允许范围,但其附加输出已有明显的表现;功能故障则是机械设备的功能输出超过规定范围,一般是某个元件或构件的功能降低,严重的情况是零部件的损坏。
   3、按故障发生的时间历程分,有突发性故障和渐进性故障。突发性故障是发生故障前,不能提前测试或预测,这种故障表现出随机性;渐进性故障是由机械设备系统参数的逐步劣化产生的,这种故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早期预测,一般正常使用下在其有效寿命的后期才表现出来。
   4、按故障的维持时间分,有间断性故障和持续性故障。间断性故障是故障发生后,在没有外界干涉的情况下,很快恢复正常状态的故障;持续性故障是故障发生后,直至外界采取措施,方可恢复其原有功能的故障。
   5、按故障发生程度分,有局部功能失效的故障和整体功能失效的故障。局部故障是该机器设备某一部分存在故障,使这一部分功能不能实现,而其它部分功能仍可实现;整体功能失效的故障,虽然也可能是机器设备某一部分出现故障,但使整机功能不能实现。上述故障类型是相互交叉的,随着故障的发展,可从一种类型转移到另一种类型。机械设备种类很多,但具有共同的基本特点,即机械系统故障现象大部分具有随机性。

  二、工程机械故障的预防
  1、低压油路气阻的预防。低压油路密封不严或油箱油面过低,机械倾斜停放或行驶,空气都会趁机而入;气温高,燃油蒸发,也会在低压油路形成气阻,造成发动机工作不稳、自动熄火或不能启动。要经常检查低压油管、接头及密封垫、输油泵和手油泵的密封状况;装配柴油机的细滤清器盖、输油泵盖、喷油泵盖时,要先检查该处的密封纸垫是否完好和结合处是否有伤痕、毛刺及杂质后将紧固盖与壳体的螺钉按规定拧紧;天气炎热时,可将一块湿布盖在输油泵上并不断滴水,减缓燃油蒸发。
   2、油路堵塞的预防。常见堵塞部位主要有,油箱内的油管、滤网、柴油滤清器、油箱盖通气孔等,预防堵塞的关键是保证燃油清洁及油路密封。柴油加注前要经过48h沉淀;加油工具要清洁,最好采用密封管加油,不要把吸油管插到桶底,油箱加油口滤网一定要完好无损;油箱要经常清洗,加油时应加满;油路应经常维护、清洗,并及时更换滤芯。
   3、喷油泵的预防维护。用合格的柴油;每次启动前都应检查喷油泵内机油数量和质量,防止机油进水或柴油变质,造成柱塞及出油阀偶件早期磨损、锈蚀。定期检查调整的项目如下:供油提前角及各缸供油间隔角;凸轮轴间隙;各缸供油量。定期检查项目:出油阀偶件密封情况,若多缸密封不良,应彻底调试维护喷油泵,更换偶件;相关键、槽及固定螺栓的磨损情况;及时更换磨损的柱塞偶件;使用标准的高压油管。间喷油器偶件早期损坏的预防严格执行选油、存油、沉淀、过滤、加油的要求;按时清洗燃油滤清器、燃油箱,及时更换损坏的滤芯和密封圈;安装新喷油器偶件时,注意清除其表面的防锈油,清洗时将针阀在阀体内各抽动和转动几次,拧紧喷油器偶件时,最好反复松紧几次,以防偶件变形;调整喷油压力时,先查喷油器密封性,不能渗漏;用压板固定的喷油器,安装时压板切勿装反;保持喷油器散热良好,其垫圈必须是铜垫,与安装孔应有2-3mm的间隙;供油时间、配气相位和冷却水温均需正常,及时清除积炭;更换或拆装高压油管、柴油滤芯、柱塞副和出油阀副等零件时,应先清洗后安装;高压油管未接入喷油器前,应拉大油门,用外力带动发动机空转数圈,以清洗高压油管,防止杂质进入喷油器偶件。

  三、工程机械故障的经验诊断
  诊断就是通过故障现象,判断产生故障的原因及部位。诊断可分为主动诊断和被动诊断。主动诊断是指工程机械未发生故障时的诊断,即了解工程机械的过去和现在的技术状况,并能推测未来变化情况。被动诊断是指对工程机械已经发生故障后的诊断,是确诊故障产生的原因和部位。诊断方法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人工直观诊断,另一种是用设备诊断。这两种诊断方法都是在不解体或拆下个别小的零件的条件下。来确定工程机械的技术状况。查明故障的部位及原因。由于工程机械施工时。其施工现场一般远离修理厂所,如在施工现场出现故障,往往不具备利用设备诊断的条件,这就需要维修人员凭借丰富的经验或借助于简单工具、仪器,以听、看、闻、试、摸、测、问等方法来检查寻找故障。

网友A:
液压故障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