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概述:本人从事电气工作已有二十余年,前段时间在网上与一位从事电气工作的网友进行了关于电气设备维修经验的交流,感觉到这些经验对新从事电气维修的人员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将此整理出来,供广大从事电气维修的同行以借鉴。不足之处请指正。
一. 电气设备维修的八大原则
1. 先动口再动手
对于有故障的电气设备,维修前不要急于动手,应先核查产生故障的前后经过及故障现象。对于生疏的设备,还应先熟悉电路原理和结构特点,遵守相应规则。拆卸前要充分熟悉每个电气部件的功能、位置、连接方式以及与周围其他器件的关系,只有把以上情况完全落实清楚后方可施工。如在没有组装图的情况下,应一边拆卸,一边画草图,并记上标记。
2. 先外部后内部
应先检查设备外部有无明显裂痕、缺损,了解其维修史、使用年限等,然后再对设备内部进行检查。拆前应排除外部的故障因素,确定为设备内部故障后才能拆卸,否则,盲目拆卸,可能将设备越修越坏。再则,在找到损坏的电气部件后,先不要急于更换损坏的电气部件,在确认外围设备电路一切正常时,再考虑更换损坏的电气部件。
3. 先机械后电气
只有在确定机械部分无故障后,再进行电气方面的检查。检查电路故障时,应利用检测仪器寻找故障部位,确认无接触不良故障后,再有针对性地查看线路与机械的运作关系,以免误判。
4. 先静态后动态
在设备断电时,利用电气检测工具来判断电气设备,如按钮、接触器、热继电器以及保险丝和电器模块的好坏,从而判定故障的所在。如需通电来判断,则通电后听其声、观其状态、测其参数来判断故障,最后进行维修。
5. 先清洁后维修
对污染较重的电气设备,先对其按钮、接线点、接触点进行清洁,检查外部控制键是否失灵。许多故障都是由脏污及导电尘块引起的,一经清洁故障往往会排除。
6. 先主电路后设备控制回路
 主电路部分的故障率在整个故障设备中占的比例很高,所以先检修电源往往可以事半功倍。检查完主电路后,再检查与主电路相关的控制及检测回路。
7. 先普遍后特殊
 因装配配件质量或其他设备故障而引起的故障,一般占常见故障的50%左右。电气设备的特殊故障多为软故障,要靠经验和仪表来测量和维修。
8. 先直流后交流
检修时,必须先检查直流回路静态工作点,再交流回路动态工作点。
二. 检查方法和操作实践
1. 直观法
直观法是根据电器故障的外部表现,通过看、闻、听等手段,检查、判断故障的方法。
1) 检查步骤:
调查情况:向操作者和故障在场人员询问情况,包括故障外部现象、大致部位、发生故障时环境情况。如有无异常气体、明火、有无热源靠近电器、有无腐蚀性气体侵入、有无漏水,是否有人修理过,修理的内容等等。
初步检查:根据调查的情况,看有关电器外部有无损坏、连线有无断路、松动,绝缘有无烧焦,螺旋熔断器的熔断指示器是否跳出,电器有无进水、油垢,开关位置是否正确等。
试车:通过初步检查,确认有上叙现象并经过处理后,可进行试车检查,试车中要注意观察有无严重跳火、异常气味、异常声音等异常现象,一经发现应立即停车,切断电源。注意检查电器的温升及电器的动作程序是否符合电气设备原理图的要求,从而发现新的故障部位。
(2) 检查方法:
观察火花:电器的触点在闭合、分断电路或导线线头松动时会产生火花,因此可以根据火花的有无、大小等现象来检查电器故障。例如,正常紧固的导线与螺钉间发现有火花时,说明线头松动或接触不良。电器的触点在闭合、分断电路时跳火说明电路通,不跳火说明电路不通。在辅助电路中,接触器线圈电路通电后,衔铁不吸合,要分清是电路断路还是接触器机械部分卡住造成的。可按一下启动按钮,如按钮常开触点闭合位置断开时有轻微的火花,说明电路通路,故障在接触器的机械部分;如触点间无火花,说明电路是断路。
动作程序:电器的动作程序应符合电气说明书和图纸的要求。如某一电路上的电器动作过早、过晚或不动作,说明该电路或电器有故障。
另外,还可以根据电器发出的声音、温度、压力、气味等分析判断故障。运用直观法,不但可以确定简单的故障,还可以把较复杂的故障缩小到较小的范围。
2. 测量电压法
测量电压法是根据电器的供电方式,测量各点的电压值与电流值并与正常值比较。具体可分为分阶测量法、分段测量法和点测法。
3. 测电阻法
可分为分阶测量法和分段测量法。这两种方法适用于开关、电器分布距离较大的电气设备。
4. 对比、置换元件、逐步开路(或接入)法
(1)对比法:把检测数据与图纸资料及平时记录的正常参数相比较来判断故障。对无资料又无平时记录的电器,可与同型号的完好电器相比较。
电路中的电器元件属于同样控制性质或多个元件共同控制同一设备时,可以利用其他相似的或同一电源的元件动作情况来判断故障。
(2)置转换元件法:某些电路的故障原因不易确定或检查时间过长时,但是为了保证电气设备的利用率,可转换同一相性能良好的元器件实验,以证实故障是否由此电器引起。
运用转换元件法检查时应注意,当把原电器拆下后,要认真检查是否已经损坏,只有肯定是由于该电器本身因素造成损坏时,才能换上新电器,以免新换元件再次损坏。
(3)逐步开路(或接入)法:多支路并联且控制较复杂的电路短路或接地时,一般有明显的外部表现,如冒烟、有火花等。电动机内部或带有护罩的电路短路、接地时,除熔断器熔断外,不易发现其他外部现象。这种情况可采用逐步开路(或接入)法检查。
逐步开路法:遇到难以检查的短路或接地故障,可重新更换熔体,把多支路并联电路,一路一路逐步或重点地从电路中断开,然后通电试验,若熔断器一再熔断,故障就在刚刚断开的这条电路上。然后再将这条支路分成几段,逐段地接入电路。当接入某段电路时熔断器又熔断,故障就在这段电路及某电器元件上。这种方法简单,但容易把损坏不严重的电器元件彻底烧毁。
逐步接入法:电路出现短路或接地故障时,换上新熔断器逐步或重点地将各支路一条一条的接入电源,重新试验。当接到某段时熔断器又熔断,故障就在刚刚接入的这条电路及其所包含的电器元件上。
5. 强迫闭合法
在排查电器故障时,经过直观检查后没有找到故障点而手下也没有适当的仪表进行测量,可用一绝缘棒将有关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铁等用外力强行按下,使其常开触点闭合,然后观察电器部分或机械部分出现的各种现象,如电动机从不转到转动,设备相应的部分从不动到正常运行等。做强迫闭合法检查时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6. 短接法
设备电路或电器的故障大致归纳为短路、过载、断路、接地、接线错误、电器的电磁及机械部分故障等六类。诸类故障中出现较多的为断路故障。它包括导线断路、虚连、松动、触点接触不良、虚焊、假焊、熔断器熔断等。对这类故障除用电阻法、电压法检查外,还有一种更为简单可靠的方法,就是短接法。方法是用一根良好绝缘的导线,将所怀疑的断路部位短路接起来,如短接到某处,电路工作恢复正常,说明该处断路。具体操作可分为局部短接法和长短接法。
   以上几种检查方法,要活学活用,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对于连续烧坏的元器件应查明原因后再进行更换;电压测量时应考虑到导线的压降;不违反设备电器控制的原则,试车时手不得离开电源开关,并且保险应使用等量或略小于额定电流;注意测量仪器的挡位的选择等。

网友A:
经验之谈,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B:
先机械后电气
非把机械人员气蒙不可。

网友C:
教条了点,自己摸索认为怎么搞就这么搞,首先要对设备原理及操作要了解,我们这里的设备还要了解生产工艺,很多故障都是操作上的问题

网友D:
很有的道理,还要结合实际根据自己的设备而定。

网友E:
不过楼主在讲(强迫闭合法)时应该将保险丝换小一号的。

网友F:
不错的方法,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