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变量归档延时疑问寻求解答

楼主(2009-09-01):
这是我最近在某生产线现场应用Wincc变量归档和报表系统做的一个浇铸产量报表,Wincc为5.0版本,设计完成后发现存在两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近2个月的时间了,一是对浇铸产量、浇铸温度和浇铸时间3个变量归档后,查看报表时发现最近的12个小时左右的记录不显示;二是只有变量有变化时才进行归档(现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在归档前在PLC中对前后两次数据进行了比较,一旦相同则对最近的数据进行加1处理)。因为现场工控机太老,光驱、软驱已坏,所有接口也已不能用了,无法安装新版本Wincc,所以也算是一个古董级的新问题了,恳请哪一位老师给与解答。
下面我详细说一下我设计和最后显示的整个过程,因为工控机接口已坏,程序无法备出,下面的图是我用手机拍下来的,不是很清楚。
1、我先用变量归档向导创建了一个过程值文档,我打开其属性请老师看一下。
2、下图是变量文档的General information属性。

楼主:
3、下图是变量文档的Archive Parameters属性,我设定的归档次数是1500次,大约为一天的产量,后面的图片可以看到输出报表时最近13个消失的记录没有显示,如果我将归档次数设置为15000次,那么最近约3天的记录将不显示。
4、我再打开变量文档的其中一个变量的属性请老师看一下。
5、下图是Archive Tag属性,我选择的存档类型为非周期。

楼主:
6、下图是Parameters属性,我要归档的是实际值。
7、下图是Display属性。
8、Events属性是这样设置的,用的是GetTagBit函数。

楼主:
9、选择触发变量。
10、选择一个二进制的标志位作为归档触发信号,该信号在PLC中进行了编程,每浇铸一次该变量0-1变化一次。
11、选好了归档触发信号。

楼主:
12、这是设计的报表,借用的是Wincc报表设计器中自带的组态好的文档报表。
13、将报表连接归档变量。
14、连接好了归档变量。

楼主:
15、我打开打印属性请老师看一下。
16、这是其Print Job属性。
17、这是其Selection属性。

楼主:
18、这是其Printer Setup属性。
19、这是实时显示的画面,右上角显示的时间是我拍照时的时间,2009年8月31号下午3点;右下角显示出当天(早晨7:30开始)已经完成的浇铸产量是441箱。
20、我打开了浇铸记录报表,这是第一页,右上角显示的是我打开报表时的时间,2009年8月31号下午三时17分。

楼主:
21、这是浇铸记录的最后一页,显示的最后一次记录的时间是2009年8月31号凌晨2时16分,可以看出来,最近13个小时的记录没有显示。
请老师看一下为什么报表不显示最近的13个小时左右的记录?为什么只有变量有变化时才进行归档?我那个参数设置不正确?我还需要进行什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