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现在国内变频器有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这样的话单相电机要用的话能不能接其中的两相来用。或者用三台单相电机,与变频器的输出端两两相接,这样能不能带动。可不可行?请指教。(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B:
当然不行。如果去掉一相,那么输出波形就不是完整的了。

楼主:
为什么不行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网友C:
呵呵;变频器输出的只适用于三相电机;

网友D:
这问题,提得好,但是目前还未能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国内变频器有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这样的话单相电机要用的话能不能接其中的两相来用。或者用三台单相电机,与变频器的输出端两两相接,这样能不能带动。可不可行?请指教。(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说明白了。应该可以吧,没有试过但讨论过。可以值得一试。不过启动是个问题,需要把启动电容去掉,然后怎么才能转起来呢?想想办法

网友F:
当然不行!可肯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国内变频器有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这样的话单相电机要用的话能不能接其中的两相来用。或者用三台单相电机,与变频器的输出端两两相接,这样能不能带动。可不可行?请指教。(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说明白了。应该可以吧,没有试过但讨论过。可以值得一试。不过启动是个问题,需要把启动电容去掉,然后怎么才能转起来呢?想想办法
高,高啊,你的回答太高了。

网友H:
呵呵,肯定不行.

楼主:
我也知道不行,但为什么不行能说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