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我用的是深圳显控的触摸屏!触摸屏上设置个数值显示物件,想通过plc让其显示数值!我用传送指令怎么也传不进去!请大家帮帮我这个新手!希望说的详细些!谢谢啦!

网友A:
触摸屏显示的是PLC里的地址
你先看下PLC里对应的数据寄存器中的数值有没有正确传进去

楼主:
我是用传送指令
比如传送99给触摸屏
先把99传给vw100
然后再把vw100传给lw10
触摸屏数值显示物件的监视地址为lw10
这样编程对吗

网友B:
呵呵;直接显示PLC的寄存器不就行了;
传送什么?

楼主:
触摸屏里只有LB  LW  RWI这三个内存变量啊

网友A:
触摸屏选好PLC的型号,就会有PLC的地址可以选用了
难道显控的触摸屏没有这些选项

网友C:
估计是没设定plc型号,显控的触摸屏可接流行PLC型号(三菱、欧姆龙、西门子、松下、富士、台达、艾默生、海为、永宏、丰炜、德维森、凯迪恩、AB、LG)等

网友D:
估计是没有通讯上吧

网友C:
通没通上信难说,但是那3个内存变量是本机的,所以只有一种可能:没选择plc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