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使用歐姆龍E3JK-5M1的光電開關,現在發現有物體快速通過該開關,並不會使接觸器閉合,影響了產品使用(需要在光電開關那稍微呆一會才行),不知是不是該開關的事,還是單片機程序的問題

网友A:
看你的单片机有没有捕捉到这信号
PLC中就有脉冲信号的捕捉功能

网友B:
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
是啊,一直這樣

网友C:
光电开关反应速度应当是可以的,关键是你单片机能不能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电开关反应速度应当是可以的,关键是你单片机能不能测到;
快速時光電中的繼電器也響一下,但是就是不能閉合接觸器

网友A:
只要能捕捉到这信号就可以,即使再短,可以通过程序把这信号保持住再处理控制接触器

网友D:
应该是与光电没有关系,光电只是一个接收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电开关反应速度应当是可以的,关键是你单片机能不能测到;
快速時光電中的繼電器也響一下,但是就是不能閉合接觸器
如果光電中的繼電器以动作了那就是单片机没采集到该信号,可以把光电开关换成晶体管输出的看看

网友E:
你的动作执行慢,或是接触器问题

网友F:
电磁影响,要接地就可以了,我常遇到。

网友G:
E3JK-5M1是继电器输出有响应时间的,要换成晶体管输出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电开关反应速度应当是可以的,关键是你单片机能不能测到;

快速時光電中的繼電器也響一下,但是就是不能閉合接觸器
如果光電中的繼電器以动作了那就是单片机没采集到该信号,可以把光电开关换成晶体管输出的看看
晶體管的比繼電器的好?

网友B:
主要是响应速度晶体管比继电器要快,最少可以省去继电器触头的闭合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响应速度晶体管比继电器要快,最少可以省去继电器触头的闭合时间
那你說換成晶體管的,就能完全消除這個問題嗎

楼主:
我這個光電是220V的,接在單片機上,控制380V的風機,聽說晶體管輸出型的只能控制DC48V以下,那我這個現在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