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抗器

楼主(2009-09-01):
FUJI说明书规定:75KW以上的变频器必须配直流电抗器。这是为什么呢?不配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谢谢

网友A:
会有干扰。

楼主:
不会只是干扰的问题吧

网友B:
直流电抗器(又称平波电抗器)主要用于变流器的直流侧,电抗器中流过的具有交流分量的直流电流。主要用途是将叠加在直流电流上的交流分量限定在某一规定值,保持整流电流连续,减小电流脉动值,改善输入功率因数.

网友C:
呵呵;一般大功率的最好配上这个;
有的品牌则是在75KW以上内置了直流电抗器;

楼主:
楼上那为什么小功率的不用加呢

网友D:
功率大了,对电网的反作用就大。为了保证电网侧谐波的指标符合要求,对变频器的谐波治理是完全必要的。这既是出于对电网的安全负责任,也是出于对设备本身的安全负责任。

网友E:
说的对!主要是改善功率因素!减少对电网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