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谁有熔断器的维修经验说一说

网友A:
现在的熔断器不贵,坏了就买新的,还修它干什么啦

网友B:
很怪的问题,是什么熔断器?是换熔丝吗?

网友C:
烧了就换新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烧了就换新的了

网友E:
修了就没有效果了

网友F:
直接换新的,没的修了

网友G:
熔断器坏了就换个芯子,用不着换成套的,还需要什么经验?

网友H:
对换新的。

网友I:
小功率可修,大功率不好修

网友J:
LZ主要是问大电流或者高压熔断器吧.不太好修(跌落式倒可以换熔丝).一般熔管内都填充石英砂,封焊不好搞.

网友K:
可以用合适得细铜丝替代!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可以用合适得细铜丝替代!
请说说怎么个用合适的细铜丝替代。

网友L:
现在的熔断器不贵,坏了就买新的,还修它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