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朋友的一个企业100KVA变压器,供电公司要求进行无功补偿,请问各位用什么方式最经济,多大容量的电容器,谢谢了!

网友A:
运行以后看看功率因数表在决定加多少KVAR的补偿电容

网友B:
这个要知道当前的功率因数,才能计算出电容量,当然,还得适当放点余量.

网友C:
10路100uF/只,也就是每相10只,配一只自动投切装置。功率因数达到0.85-1.0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安四路,一路20千乏,加上一个自动投切,完全可以保证了

网友E:
经验公式为变压器容量乘以3分之1 即30千乏

网友C:
50Kvar就够了,标称三相100uF电容10只

网友F:
一般20%即可。

网友G:
50Kvar就够了,太大也不好,

网友H(2014-01-05):
用6路15千乏!投切接触器32安小开关用32安!刀容开关用200安!我们刚做完!

网友I:
主要看带什么性质的符合,一般按变压器容量的30%-40%补偿,用四路10kvar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