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CPM2A型PLC可以和西门子TP177B通讯吗?西门子WCC FLEXIBLE的变量中如何设置普通继电器,比如200.00,连接类型、数据类型、地址如何选择

网友A:
可以,WinccFlexible中选择Hostlink协议。

普通继电器?200.00?  那是闲置的IO通道,直接选用IO下并设置200,至于是否是位去取决于你建立的变量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