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请教下:我的钳形万用表显示屏出现-1测试用的各档位都没反应、不知何故、请懂得的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转换手柄里面有转换弹片卡死或掉了

网友B:
电池缺电或锁定键被锁。

网友C:
多数是积分电容坏了。3 1/2位的可以参考7107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