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电流继电器

楼主(2009-09-01):
我想要个电流继电器,情况是这样的,如果电流有变化继电器就动作,比如我正常电流1安培,当负载有变化,也就是电流增加到了1.3安培,继电器马上动作切断电源来保护设备。
一般的热继电器不行,因为反应不快,来不及保护设备。
请具体型号,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到这个网站看看,我们的产品

http://www.xinling.com/productList.asp?smallId=79

网友B:
用电机保护器,电流可调,动作时间可调。

网友C:
jl12-----jl15型有带延时的,调整时用电流表测一下比较好。

网友D:
有单相电机的没?个头小点的。

网友E:
用一个精密一些热继电器右以试试呀,

网友F:
na那要用到电流互感器

网友G:
过流继电器

网友H:
我们用的是新中兴电机保护器,过流,偏流,缺相,4个指示灯指示

不用接电源的那种

网友I(2009-10-06):
OCR新型的  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