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变频器知识

楼主(2009-09-01):
请问变频器输出用万用表测不到电压吗?

网友A:
可以测到,最好用指针表测,

网友B:
可以测出来的,不过估计测不太准!

网友C:
数字万用表测量时有干扰。

网友D:
都可测到,

网友E:
前几天刚学到的,要用指针万用表量

网友F:
我的同事前几天用指针表量整流后的直流,不知怎么回事,把表烧了。大家分析一下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G:
数字万用表测量输出侧的要用带滤波的;

网友H:
电压太高,一下子就烧表.特别是数字表!
走路,要走正路,歪路不要走

网友I:
得看你的万用表的频率响应了,变频器输出不是标准正弦波,干扰也大,数字的一般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