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哪位师傅懂得控制面板?或者有相关资料,就是最常见的上面带有触摸按钮,并且有液晶显示的那种,能直接控制伺服,变频,PLC等
  小弟刚刚接触,需要了解。

 可加我QQ  285554893

网友A:
你说的不就是触摸屏吗?

楼主:
不是触摸屏

网友B:
注塑机上比较多,

楼主:
是的就是注塑机上比较多的那种

网友C:
是不是文本显示器

网友D:
是通用的还是专机上自己做的?
如果是通用的,可以根据型号在网上搜搜,你说的太笼统了,没有具体型号,大家恐怕也没办法帮你。

网友E:
“能直接控制伺服,变频,PLC等”
是直接控制?应该是连上PLC,PLC再控制伺服、变频等吧

网友F:
没有接触过,有详细的资料吗,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