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上位机

楼主(2009-09-01):
哪位师傅有上位机的资料,或者哪里能找到,请告诉一声先谢谢了

网友A:
上位机多了,你指那个,

楼主:
就是,能直接控制变频器启动或控制PLC,上面有触摸按钮,有文本或图像显示的

网友B:
你要的是触摸屏?
买一台富士的就可以了。
软件和资料可以找代理商要。

网友C:
呵呵;用人机界面首先要考虑支持你的PLC;

网友D:
触摸屏。
网上资料很多,自己找找看。
买屏,供应商会提供你资料,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