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具本情况:断电12个小时电表走1.5度电.线路走向,电表下来-----供电局空开------自己家里空开.断开供电局空开,电表不走字,断开自己家里空开,供电局空开合上,电表走字.查了火线没有人接线偷电,零线是8家的电表缠在一起后共接的一根零线.
供电局解释是零线产生共鸣   是这样吗?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供电局空开到你自己的空开之间的线路你查一下绝缘.有可能是绝缘破损.

网友B:
表述的不清楚?电表--供电局空开--自家的空开?其它几家的空开接到什么地方了??
零线产生共鸣???值的怀疑?

网友C:
应该是供电局空开出来进你家电表,电表出来再进你家空开进你家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供电局空开到你自己的空开之间的线路你查一下绝缘.有可能是绝缘破损.

网友E:
我见过这种情况,是电表有问题,换了个电表就好了。

网友F:
线路的问题。

网友G:
电表有问题吧?

网友H:
供电局的空开接在哪个位置,电表后面还是前面。个人估计供电局不会在电表后面接个空开。从电表出来后的电直接由用户负责,他们不会这么好心帮你装个空开,要是真装了,自己家还能省个空开的钱。
所以应该是装在电表前面的,如果电表出现故障,可以断开空开,进行修理或者更换。
要测试的话,先断开供电局空开,测量下电表是否带电。估计应该没电了。如果是那种带指示灯的,当指示灯亮的时候,断开空气开关,应该灯直接灭了。
确认以后,合上供电局空开,断开家里空开,在电表一端检测电流。如果存在电流,则说明漏电。
没有实际维修经验,纯个人理论。

网友I:
呵呵;自己估计一下用电功率看看是不是表有问题。

网友J:
你确定你家的电短完没有?如果短完还在转的话那就是你的零线上有破损.换跟线试试,如果还在转的话那就是你的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