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我有一条生产线上,他的智能模块输出不稳定,就是Q64DA模块,要求第一通道CH1能输出0~10V,我们通过两种方法控制它输出:一个通过程序控制,输入的是开关量,通过[+ D11O   K1   D110]来升速、[- D11O   K1   D110]来降速,上面第一通道设置的是D110;第二个是通过Q64AD模块的第二通道CH2(定义为D35),给定模拟量,来控制Q64DA输出,现在程序监视模式,能看见D35有值(为1300,分辨模式是1\4000的)传送给D110了,可是模块有时会输出3.3V左右,有时会降到零。通过第一种方式也能看见D110加到1300多但是Q64DA就是没有输出,为什么,如果提问不详细,QQ聊,452562610.   诚恳求教,谢谢先。

网友A:
不用搞这么复杂,先用简单程序试,看输出有没有那样的波动,判断模块有没有问题
如果模块没问题,就是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B:
如果是用智能模块你要在最初设置CH1-CH4为enable
同时置位智能开关,例如DA模块I/O地址为20--2F你就要置位
mov k255 k2y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