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温控阀的调试

楼主(2009-09-01):
调节阀是工业自动化过程控制中的重要执行单元仪表。随着工业领域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正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在各种工业生产领域中。调节阀有电动、气动调节阀之分,通过4-20MA的模拟量控制信号可以实现压力、流量、温度的自动控制,现就对PID温度控制做一些探讨。

PID温度控制其实是一套闭环控制系统,所谓的闭环控制就是说通过信号传感器采集信号,然后反溃给控制器,然后控制器再输出信号。这种控制方式一般用于蒸汽水的换热,主要具备三个控制元件:调节阀、PID控制器、热电阻。这种控制具有接线简单,操作方便成本低的优点,能够取代PLC控制,为小型用户节约了成本,所以应用也比较广泛。

本套控制使用的的好坏主要取决于PID控制参数的调节,说到PID参数调节其实是一个并不复杂的过程,主要就是多尝试,通过多次的参数改变达到理想的控制状态,首次使用的话,最好是先用手动,通过手动给定信号,观察所需温度阀门的开度,判断阀门在什么开度能实现所需要的温度,然后再转到自动控制,也可以通过控制器里面的自动整定功能,通过自动整定来寻找合适的参数,然后再通过手动校正,实现完美控制,总之不论您是使用者,或者是学习者,本公司都非常愿意提供温控阀的技术支持交流,欢迎广大用户及同行交流沟通。

TAG:电动调节阀 气动调节阀 电动球阀 气动球阀 电动蝶阀 气动蝶阀

网友A:
这几天一直在弄温度的PID调节
感觉也不是很难

网友B:
我们用的PID调温,就只用P  I  不用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