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我这里有一个由:康沃G3变频器,和个联泰的7437仪表,远传压力表组成的闭环控制系统。(其原理是远传压力表把压力值反映的电阻信号传给7434数控仪表,7437数控仪表做到PID控制输出4到20毫安的直流信号给变频器,使其驱使水泵)暂时做到了PID恒压控制,可是这种控制方式:检测的压力值总是是理想值的上下波动,达到理想值后电机始终没有停转。客户对些不能满意

请问大家,这种控制方法是否合理,不合理又当怎么样做呢?听人说恒压供水系统可以做到达到理想压力值水泵停止工作,是不是用的是专用的恒压控制仪表呢?而联泰的7434不能做为恒压供水使用?

问题追加:
二楼说的变频器内部的PID控制方法是恒压供水广泛应用的控制方法吗?

四楼说:“理想情况是变频器可以停留在某一个频率或是波动很小”,这是在用水的情况下吧。那么在长时间无人用水的情况下,水泵是否会出现停转呢?

现在我在调试的系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目标值0.8MPa,系统在PID控制下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目标值上下小幅度震荡,基本实现恒压,但过一个多小时压力降到0.6MPa左右,并始终上不来,变频器二十赫兹左右,PID参数多次改变仍没有改善,这是因为什么?是PID参数没有调好吗?现在参数为:P=3,I=75,D=15

本人初涉此领域,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
直接把远传压力表的信号给变频器,用变频器内部的PID控制,并设定好变频器的睡眠功能应该可以的!我们经常做和压供水!很好用的!

网友B:
借鉴2楼的方案再试一下。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C:
达到理想值后电机始终没有停转

怎么可能停转呢,难道不用水吗?
理想情况是变频器可以停留在某一个频率或是波动很小

网友D:
检测到的压力值在设定值上下波动是正常的,用户一直在用水,压力会减小,此时压力表的电阻信号会反馈给变频器,由变频器提高频率来升压,当压力上升到设定值以后,压力表又会把压力的电阻信号反馈给变频器,变频器停止升压,整个过程是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压力会在设定值上下波动。
  至于波动的大小应该与整个系统的动态响应能力有关……

网友E:
变频器停运只有在增压系统中当管网压力大于设定值时才能实现(叠压系统),或启动睡眠功能.本人做恒压工程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