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1):
那位知道120kw电动机星三角启动配多大的断路器,急急急啊

网友A:
至少要配450A断路器!要用好断路器!

网友B:
120KW的电机最好不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C:
400A即可,只要变压器够大(300kva以上),轻载启动没问题

网友D:
我认为最好不要星三角启动,加个软起或变频都可以。

网友E:
我看400安可以
P=UI*0.9
济南金奥太信息有限公司
www.egoldauto.com

网友F:
这么大功率能直接用星三角启动吗?最好不用吧。

网友G:
这么大电机用星三角起动,是不是有点????????
个人意见

网友H:
400A即可,轻载启动没问题

网友I:
电工最大的特点:喜欢用大的断路器去控制小的电机。

楼主:
再在有的只一个250A的断路器,要用一个110KW的电动机,还有7个7.5KW的电动机,3KW的电动机有4个,另装一个400的断路器又没位置,晕啊

网友J:
最好不要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K:
630框架,500A

网友L:
引用 网友M:
315A就行。
我单位的是125KW,星角启动的,用的空开是DZY-400           315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