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LSP+10PG

楼主(2009-09-02):
通过外部接线(极限直接连接在伺服上),当行程上极限激活时,伺服停止。
但由于没有伺服反馈给PLC的信号,要让PLC得到一个信号,把PLC内部一个计数器停止。如何实现。
在这里想请教各位高手:10PG上的#24,#39地址,保存的数据有什么区别?
当伺服极限激活后,用点动或者手脉继续发脉冲,这两个地址数据是否还会变化。还没来得及去做测试。
等待高手解释。

网友A:
通过外部接线(极限直接连接在伺服上),当行程上极限激活时,伺服停止。
但由于没有伺服反馈给PLC的信号,要让PLC得到一个信号,把PLC内部一个计数器停止.
当行程上极限激活时这不是一个很的开关信号吧?

楼主:
是的,但这个开关信号没有经过PLC。没有X输入点。
顺便说一下,PLC是FX2n,GOT是940单色。

楼主:
可能我解释的不是很详细。
伺服CN1插头上,43号脚(LSP)与COM端之间直接接一个常闭的极限开关。当极限激活时,LSP与COM断开。伺服出现AL99警告。这个时候继续发送脉冲,伺服不响应,那么10PG上面的#39和#24是否还变化。

网友B:
#39和#24会变化的,伺服报警,模块是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