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不能缩放

楼主(2009-09-02):
我的CAD2009鼠标中间滚轮不能进行缩放怎么解决呀,前几天还可以昨天就不行了,各位老师帮帮我。

网友A:
换个鼠标试试,看是鼠标的问题吗

网友B:
先确定是不是鼠标问题

网友C:
如果你的鼠标应该比较高档的。我也遇到了,要装驱动程序!

网友D:
换个试试。

网友E:
将软件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F:
换个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