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上边的是什么

楼主(2009-09-02):
直流电机上边的是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像是启动接触器

网友B:
启动器或抱闸控制一类的东西,你把线路图传上来

网友C:
和汽车启动器一样,上边的是磁力启动器,原理同继电器,一个线圈带动一副大电流触点(最小100A以上)

网友D:
起动器,里面有一个转速开关,转速到额定值自动断开起动电机回路.

网友E:
是直流接触器,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

楼主:
关键我没有原理图阿,是液压泵站上带的

网友F:
直流接触器

网友G:
严重同意4楼

网友H:
电磁开关叫法不一样作用是一样的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I:
启动接触器

网友J:
大电流磁力启动开关

网友K:
发动机上的启动电机用接触器
楼主电机上的是接触器吧,电控的发动机上都有。见附图,是一样的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K:
图片刚才没传上上来,上图

楼主:
这东西 哪边有单独卖得啊

网友L:
同意4楼的

网友M:
是接触器

网友N:
呵呵,直流接触器

网友O:
就是一直流接触器而已,不要什么转速检测,又不是发动机的电启动,不用启动后卸载的

网友P:
直流接触器,电动堆高车上都有

网友Q:
同意4楼

网友R:
到汽配市场上有卖,应该是大车或工程车上的起动接触器

网友S:
电磁启动开关,相当于汽车、拖拉机,发电机起动电机上的磁力开关。

网友T:
抱闸一类的东西吧

楼主:
有具体的型号可以提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