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接触器选型

楼主(2009-09-02):
请教西门子3RT10系列接触器选型,功率以及线圈的电压,详细型号。例;18.5KW的电机,线圈用AC24V的,该选那种型号

网友A:
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
到这里去找找。
接触器应该选40A的就可以了。

网友B:
3RT1035-1AB04 2NO+2NC
3RT1035-1AB00 0NO/0NC
风机类的最好选3RT1036-1AB04

楼主:
3RT1035-1AP04与3RT1035-1AB04 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