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注释字体转换问题,请各位大虾米支招~谢啦

楼主(2009-09-02):
我有个PLC程式是日文的注释,我想让文字正常显示。
除了装日文系统外,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办法在XP中文系统下使日文正常显示哦?谢啦

网友A:
呵呵;你要首先搞清文字最初写入PLC时是不是中文的;
如果是中文的,只需要删除对应的日文字库;

楼主:
最初写的时候是用日文的。
请问我的中文系统可以显示吗?

楼主:
搞定了,原来用 applocale 多语言转换软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原来用 applocale 多语言转换软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呵呵
那能不能把英文转换成中文

网友C:
你可以用南极星转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