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2):
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1。   家里的入户线是三根16平方铜线在墙内同穿一根PVC管进来的,单相电,其中一根是地线。开发商户内配的总闸是C63断路器,德力西DZ47-60的,电表箱用的却是C50的。现在想把这个C50的也换成63A的断路器。但是查了相应资料,家用空开在电流过载时只有超过其额定电流1。4倍时才会起跳,而且要延时1小时,即63*1。4=91A,达到91A后60分钟内跳闸,这时电线都可能起火了吧。电线可是在墙体内的,而且夏季高温有35度左右。

2。  两根4平方线合起来能当8平方使用吗?没有穿管,水泥直接封死的,配32A空开如何?(两根火线是好点的线,另两根零线质量稍差些)

网友A:
得配100A的空开。

网友B:
如果不穿管的话,用63A的,如果穿管,就要用50A的。

网友B:
4个平方电缆两根可以合起来用,和8平方差不多。
对于配多大空开是根据负载额定电流来的。

网友C:
1.想想你家里会有这么多大功率的设备同时工作吗?感觉不不会长时间有这么大的电流。
2.两根一起用不好用一根8平方的安全。
具体载流量查一下电缆的参数。

网友D:
关键看你家用电电流多大

网友E:
要根据电流来选开关

网友F:
总开关的作用是用来保护电线的,所以开关最大容量不能大于电线最大承受电流。不然会烧线的。

楼主:
谢谢各位。
因为是复式楼,今后可能电器较多,理论上有可能全部电器同时启动会达到或超过50A吧,当然是理论。楼上开发商也留了配电箱的,那两根4平方线就是从楼下配电箱总闸分出去的。即一套房子里有两个配表箱。
分路空开就十几路了,都是20A以下的,用它们保护分路线和负载应该合理,总闸出线我自已做了冷压端子压线的方式,端子容量是25平方,比进线容量还大,所以个人认为表箱的C50是保护入户16平方电线的。
现在不知道总线能长期承受的电流,不知道C50和C63该换哪一个。主观上是想在保证线路安全的前提下换表箱C50的,以保日后用电容量。

网友G:
根据你的描述,16的线足以使用.

网友H:
电线肯定由余量要根据家里的符合来定保护

网友I:
根据电流的大小才能选择空开和电线

网友J:
总开关选60A, 分路开关要看多大的负荷!~

网友K:
16平方的线能过91A电流,

网友L:
2。  两根4平方线合起来能当8平方使用吗?没有穿管,水泥直接封死的,配32A空开如何?(两根火线是好点的线,另两根零线质量稍差些)

-------------------------------------------------------------
           零线质量要跟上啊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