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2):
家用微型断路器,西门子,梅兰日兰,ABB。网上ABB卖得最贵,梅兰最便宜。

网友A:
那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
上面的三种质量上都差不多。个人认为。
如果是家用的话,我觉得还是选国产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国产的不行啊。正泰的DZ47,卫生间那路电可能短路了,浴霸风扇一开,结果这路的20A空开,户内63A总闸和楼下电表箱的50A空开都是一起跳的。

网友B:
呵呵;
只能说你的线路及型号选取有问题了;
家用的国产的用的不至几千万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产的不行啊。正泰的DZ47,卫生间那路电可能短路了,浴霸风扇一开,结果这路的20A空开,户内63A总闸和楼下电表箱的50A空开都是一起跳的。
这就说明国产的断路器质量也是很好的啊,这是线路的问题,就算你换了其它国外品牌断路器,还不是一样要跳,如果不跳,那就坏了。哈哈。

楼主:
有点晕了。选型应该没问题吧,分路开关比总闸小,其中一路过载或短路时应该只是分闸跳才对吧,否则家里就不用分好几路电了。

网友C:
如果是短路的话,因短路电流很大,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所有的断路器都跳了。因为家里选型时没考虑延时的问题。只有线路上才会考虑延时跳闸。

网友D:
没用过原装的西门子,用过金钟穆勒,和施耐德,感觉还不错。国产的不稳定。

网友E:
怎么说呢,那有什么最好的啊,不过ABB的断路器相对来说名气大点

网友F:
电气国产的不错。

网友G:
觉得西门子还不错

网友H:
家用的国产就可以

网友I:
家用的,就用国产的吧

网友J:
正泰、德力西、施奈德

网友K:
ABB的断路器

网友G:
国产的有时不可靠

网友L:
家用国产的够了

网友M:
我们一般用正泰、德力西的.

网友N:
国产正泰。人民的,还可以,德力西的不行,国外的施耐德。西门子。梅兰日兰

网友O:
我们多数用天正的,自我感觉不错。

网友P:
国产的德力西还可以。

网友Q:
国产的电气也是不错的,不要相信国外产品就好。外国产品也有很差的!

网友R:
梅兰日兰不错,就是假货多。施奈德C65N-D系列(控电机)、C系列(控制回路、照明)不错
做事难得糊涂,搞技术一定要较真!

网友S(2009-10-07):
国产不行的

网友T:
其实牌子无关紧要,自己搞一下,前级大,后级小,连接好线路,做短路试验,断路器是可以调整的。

楼主:
现在已经换了梅兰日兰的空开,除了总闸,支路全是漏电断路器,专门做了实验,在插座里引火线和零线,然后碰在一起短路,结果只有控制这个插座的20A断路器跳开,大的总闸和电表箱总闸都不跳。
事实证明国产货靠不住。

网友U:
我们酒店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正泰的.还真的不错啊。

网友V(2011-12-01):
质量当然是施耐德、ABB、西门子等国外品牌的好了,国产的良信、常熟开关挺好的,要求不是非常高的话,良信的小断可以替换施耐德的,再下来就是正泰、德力西等了。各品牌断路器,海得电气网站有售。

网友W:
ABB, 西门子

网友X:
感觉三菱的不错

网友Y:
一直都是施耐德

网友Z(2011-12-31):
用国产的就行了.当不任你买的是假货.

网友AA:
选用知名品牌

网友AB(2012-09-12):
我家用的是施耐德的。灵敏度很高的。绣电磁炉时短路了。内部保险没烧断路器就跳了。施耐德的不错。我们单位全是用的施耐德。包括万能开关。坏的不多。

网友AC:
正宗的正泰就可以了。

网友AD:
  我也要发表一下我的观点,我家楼房里用的是4路德力西好像是20a的漏电断路器,已经用了7年了,最近终于发现问题了,我自己试试看是否好用,然后我按实验按钮结果可好,断路器呼呼的冒烟,就是不跳闸,于是我又实验冰箱的结果还是不跳闸,光冒烟,我把4个都实验完了,没有一个好的全坏了。不跳闸,我为啥要实验呢,是因为我的电饭煲不知怎么回事漏电还是咋的,看到厨房的漏电断路器响,冒烟就是不跳,所以我就把那几个都测试了一下记过都不好用,不过当断路器用还是可以的,于是我把几个断路器拆开看看能否修理一下,拆开一看终于发现问题的所在,就是过电流的时候那个电磁铁应该都工作,电磁铁动作就拉动断路器分断,就是这个电磁铁出问题了,中间的铁芯和线圈粘在一起的感觉,拉动很费劲,倒是电磁根本拉不动。导致不能分断,线圈烧毁。所以说不是国产的用不住,只是时间问题,和使用环境问题造成的,只是国外的想的比较周全所以能用的时间更久一些而已,但是最后我还是在自己店里拿的德力西的换上去了。

网友AE:
西门子和施耐德比较好

网友AC: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