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2):
各位前辈:

        本人初接触温控器,已知内部为固态继电器控制,现在出现问题如下:

    [1] 温控器PID参数未做调整,当设置完加热温度升温时间等参数后,接通电源, 电压表电流表最大,指针不动, 即满功率输出, 此时热电偶探测温度直线上升.

    [2] 在论坛经过前辈指点,得出可能是固态继电器出现问题. 即热电偶探测温度无法与设定程序温度进行反馈和控制.

         故障出现时基本状态是: PV显示窗口为HHHH, 当时也为热电偶坏掉,就将很热的电偶往外拔动一下后,发现PV窗口又有温度显示.一切正常.本以为会好了. 但是第二天重新启动加热电源后,出现如[1]所示的状况.
          于是针对温控器进行检查. 根据论坛中提示: 将SSR+, SSR-即固态继电器的控制极进行短接, 如果显示为LLLL,则电偶有问题. 结果是短接后, 仍旧显示HHHH. 另外,采用万用表mA档,借助打火机烧烤, 指针有微动. 认定电偶没问题(同时经过数字显示仪认定)

           内部电路太多,请前辈不吝赐教, 指点迷津, 大概往哪个方向去查? 谢谢

网友A:
换一个温控啦

网友B:
换一个温控器看看

楼主:
呵呵, 直接简单方法

但能够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直接简单方法

但能够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觉得意义不大

楼主:
谢谢指点

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个三极管之类的坏掉引起的,

不查就换个1500大洋的温控器,可能心里有点那个呀!
还请高人出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个三极管之类的坏掉引起的,

不查就换个1500大洋的温控器,可能心里有点那个呀!
还请高人出现.
呵呵,我厂里用的一般是150大洋的,所以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C:
虽然你说了这么多,我仍然建议你代换热电偶试试。

楼主:
大侠,谢谢您的回复
能否说下您用的温控器牌子呀?
多谢

楼主:
非常感谢weixiyin细致回复!

    不甚感谢!

网友D(2009-10-10):
典型的温控线路,出现HHH是表示热电偶断线,更换热电偶还不行的话,就是温控器的问题了,跟固态继电器没半点关系!

网友E(2009-11-20):
典型的温控线路,出现HHH是表示热电偶断线,更换热电偶还不行的话,就是温控器的问题了,跟固态继电器没半点关系!你可以热电偶输入短路,看看故障是否消失,如果消失,则是热电偶的问题.如果不消失则是仪表的问题.如果热电偶没有问题,在查一查补偿导线,可能是段了.怎么测导线断路就不用我说了吧.还有PID参数在使用前必须重新设定,如果仪表有自整定,使用前就开启这个功能.如果没有就自己设定.根据加热负载功率进行设定.我用过的仪表PID三者之间的比例可以以1:20:1.5进行设定,但这不绝对,你可以根据时间情况边设定边调整,经过几个周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