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2):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棘手问题,一个客户非要我回答,但是我回答不了,求助各位师傅。机主冷冻泵和冷却泵上了变频器后,对机组有什么好处,怎样能看出这些好的方面;用自动化显示是不是能看出来这些优势,谢谢!

网友A:
软起软停,节能,自动化程度高!

网友B:
还可以减少无功功率

楼主:
谢谢你们以上的回答,冷冻、冷却水泵软启动、减少无功功率后对主机直接能带来什么好的方面,有没有公式可以计算,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查找一些资料看一下!具体的数据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如有什么需要电话我13951131645王工

网友C:
软启动应该可以减小启动电流,负载起停比较平稳,减小了机械机械冲击延长设备机械寿命!减小无功功率提高了功率因数降低了线路中的无功电流引起的损耗,也具有节能效果(如果是制造设备当然可以节省导电材料)。变频器是根据机组负载的需要来调节输出功率,当然减小了不必要的输出,所以具有节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