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2):
   电动机在运行中避免烧毁,除了运行前采取必要的各种技术保护措施外,最有效、最实际的防止方法是进行正确的技术维护。

主要有以下6点:

1.经常保持电动机的清洁,电动机在运行中,进风口周围至少3米内不允许有尘土、水渍和其它杂物,以防止吸人电机内部,形成短路介质,或损坏导线绝缘层,造成匣间短路,电流增大,温度升高而烧毁电动机。所以,要保证电动机有足够的绝缘电阻,以及良好的通风冷却环境,才能使电动机在长时间运行中保持安全稳定的工作状态。

2.保持电动机经常在额定电流下工作电动机过载运行,主要原因是由于拖动的负荷过大,电压过低,或被带动的机械卡滞等造成的。若过载时间过长,电动机将从电网中吸收大量的有功功率,电流便急剧增大,温度也随之上升,在高温下电动机的绝缘便老化失效而烧毁。因此,电动机在运行中,要注意经常检查传动装置运转是否灵活、可靠;连轴器的同心度是否标准;齿轮传动的灵活性等,若发现有滞卡现象,应立即停机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再运行。

3.经常检查电动机三相电流是否平衡三相异步电动机,其三相电流任何一相电流与其它两相电流平均值之差不允许超过10%,这样才能保证电动机安全运行。如果超过则表明电动机有故障,必须查明原因及时排除。

4.检查电动机的温度要经常检查电动机的轴承、定子、外壳等部位的温度有无异常变化,尤其对无电压、电流和频率监视及没有过载保护的电动机,对温升的监视更为重要。电动机轴承是否过热,缺油,若发现轴承附近的温升过高,就应立即停机检查。轴承的滚动体、滚道表面有无裂纹、划伤或损缺,轴承间隙是否过大晃动,内环在轴上有无转动等。出现上述任何一种现象,都必须更新轴承后方可再行作业。

5.观察电动机有无振动、噪声和异常气味电动机若出现振动,会引起与之相连的负载部分不同心度增高,形成电动机负载增大,出现超负荷运行,就会烧毁电动机。因此,电动机在运行中,尤其是大功率电动机更要经常检查地脚螺栓、电动机端盖、轴承压盖等是否松动,接地装置是否可靠,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噪场声和异味是电动机运转异常、随即出现严重故障的前兆,必须随时发现开查明原因而排除。

6.保证启动设备正常工作电动机启动设备技术状态的好坏,对电动机的正常启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践证明,绝大多数烧毁的电动机,其原因大都是启动设备工作不正常造成的。如启动设备出现缺相启动,接触器触头拉弧、打火等。而启动设备的维护主要是清洁、紧固。如接触器触点不清洁会使接触电阻增大,引起发热烧毁触点,造成缺相而烧毁电动机;接触器吸合线圈的铁芯锈蚀和尘积,会使线圈吸合不严,并发生强烈噪声,增大线圈电流,烧毁线圈而引发故障。

因此,电气控制柜应设在干燥、通风和便于操作的位置,并定期除尘。经常检查接触器触点、线圈铁芯、各接线螺丝等是否可靠,机械部位动作是否灵活,使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从而保证启动工作顺利而不烧毁电动机。

网友A:
水泥包装机的喂料马队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减少烧毁的机率呢???

网友B:
总结得很是经典。楼主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结得很是经典。楼主赞一个。

网友D:
哈哈不错,奖励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