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请教

楼主(2009-09-02):
今天从公司机械上下载了个程序回来学习.可在查看程序中发现找不到M0.0到M0.4是线圈,里面有用到M0.0到M0.4的触点,想请教各位老师,M存储区在某些地方是不是不用线圈子的,机械上是可以运行的,我们公司的机械现在都在用,

网友A:
有没有触摸屏的

网友B:
分析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你没有找到程序中的线圈
2.可能是程序中多余的点,没有删掉
3.用上位机或屏上按钮来控制的点
其他的可能请楼下补充

网友C:
呵呵;如果没有上位机或屏的话,肯定在程序中用到,可能是当做数据使用了;

网友D:
有没有用到MB0这个字节?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有触摸屏的.我刚学.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E:
什么是MBO字节????????????????

网友F:
回:什么是MB0字节?:
     MB0是M0.0-M0.7八个位组成的一个字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