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2):
A(
     O     M     30.6
     O     T     80
     )
     A     "1#真空泵启动信号"
     A     "1#真空泵运行"
     AN    "1#真空泵停止信号"
     =     "开1#真空泵进气蝶阀"

----------------------------------------------------------------------------------------------
    A     M     17.0
     =     "开1#真空泵进气蝶阀"
--------------------------------------------------------------------------------------------

我想问问,在一个程序里,有2个块都对     "开1#真空泵进气蝶阀"           进行输出,有没有错啊?

对一个输出点输出不是只能操作一次么?

网友A:
看不懂你这是什么PLC

网友B:
这是西门子S7-300/400系列的PLC,只是使用语句表STL进行编程而已。

不会引发双线圈的问题,因为你可以将其看成从将RLO的值赋予同一个变量而已,对于其他品牌的PLC来说,只要其支持IEC61131,同样也允许在IL(指令表)中这样做。

网友C:
本身程序没有错误的,都需要看程序的最后输出结果。即使前面有赋值也无用。
因为PLC是在执行完程序以后才 把过程映像区输出。

网友D:
可能是带上位机的程序,一个是远程操作一个是本地操作!

网友E:
如有先后顺序关系,用步进指令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F:
我在程序上测过了,没有问题,不过看程序逻辑,这个程序有点说不过去,真空泵启动信号和执行信号应该并在一起,起到互锁作用才对。
A(
     O     M     30.6
     O     T     80
     )
     A     "1#真空泵启动信号"
     o     "1#真空泵运行"
     AN    "1#真空泵停止信号"
     =     "开1#真空泵进气蝶阀"

网友G:
可以这么做,一条是手动,一条是自动回路的。

网友H:
顶一下啊,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很想知道

网友I:
两程序段不知是否在一个块里,如果是两个块,有可能不是同时调用。

网友J:
我觉得有不理解的地方,因为你不管怎样,程序输出结果都是后一个的输出值,如果你想实现手自动,还需要加一个触点,一个常开一个常闭即可实现,就是两端程序不能同时执行,否则此程序会无法实现对应的功能

网友K:
"开1#真空泵进气蝶阀"   是m还是q?

如果是q的话,要慎重。

网友L:
程序没问题,关键是看在什么地方,还有什么条件调用,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后调用的起作用

网友M:
用语句表编程好编吗?我觉得还是用梯形图好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