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2):
我有个客户选择一台涡街流量计测量总管道蒸汽量,DN150的,实际工况大概是五公斤压力 160度左右。。。。。。现在有六条DN40的分管道,分别装了六台DN40的涡街流量计测量。。。。但由于现实情况下只有一台DN40的分管在用气 总管道流量只有100~500方左右流量 两者质量流量对不上。。。。。总管每天11吨左右 分管0.7吨
其实我也知道是总管道口径大 流量小 几乎是在下限范围。。。。但我想问的是
如果是理想状态下,不考虑管道损耗,也不考虑流量范围的限制,那么用质量流量来结算蒸汽可否有其依据?为什么可以用质量流量来结算?我问了很多人都说总管和分管对不上是正常的,但又说不出来原因 所以我想问清楚这个事情。。。。

网友A:
你傻啊。。。DN40的管你让它飞起来也出不了11吨蒸汽啊,具体请参看管径与压力,流量之间的关系

网友B:
流量计你如果不能满管通过那流量计也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傻啊。。。DN40的管你让它飞起来也出不了11吨蒸汽啊,具体请参看管径与压力,流量之间的关系

我是说40的管一天跑了11吨 不是瞬时流量有11吨。。。。我知道是流速小了。。。
现在我是想问蒸汽计量用质量法算可正常。。。。。同一个管道相隔一段距离装两台表,按道理说通过的工况体积流量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两者的工况条件不一样,即压力温度不一样 那么两者密度不一样,那么算出来的质量也会不一样吧 那用这种方法计量蒸汽有意义么?

网友C(2009-10-04):
两种原理是不同的,用涡街的话,最好做好温压补偿 www.ejatec.com 这上面有一篇关于相变气体的温压补偿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