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2):
知道马达的功率,极数,怎样选用熔断器,导线,怎么样计算导线的负荷电流,怎么样选择接触器,空开,怎么样计算马达的额定电流,转速

网友A:
你用功率乘上机械效率再除上你用的电压,一般情况小马达的机械效率大概在80%左右,大的在50%。就可以得出电流。你再根据导线的选择来算就可以计算出导线的面积。选择熔断器根据电流的大小来选择,短路电流大概是空载电流的1.2倍。

网友B:
知道电动机的功率其额定电流就可以确定了,教你一个粗略地估算电动机额定电流的公式:如果电动机的额定电压是380的,1个千瓦2安培;要是额定电压是220的,1个千瓦4.5安!导线的负荷电流查表可得,接触器和空开的选择按照额定电流的1.5倍选!计算电机额定转速用公式n=60f/p  式中f为电源频率一般为50  p为磁极对数 (电机名牌上标的磁极数除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