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我测试了一台变频器,驱动用316J驱动的,用W想对地测试,第一次跳故障代码,第二次再做同做的测试,W相这个模块炸了,是什么回事,第一次能保护,第二次就不能,保护不能迅速动作的。316J1的14脚是检测模块的电流大小产生压降而保护,它用电阻与二极管串联接在模块的W相,电阻我用了200欧,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呢?还是跟其它有什么关系呢。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有关系
这一块的保护电路不大好做。输出直接接地没有任何厂家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保护。
这一块一般是用稳压管来做,调节稳压管的大小来调节不同的压降。
另外,建议做好霍尔保护也可以保护住这种输出对地,霍尔保护是us级别的。

楼主:
316J的14脚电阻与二极管串联来检测IGBT压降而实现保护,我们采用了电阻用200欧,我看了其它的用了2K,是不是这个电阻的大小影响反应的动作能力呢,建议我们一般采用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
这一块的保护电路不大好做。输出直接接地没有任何厂家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保护。
这一块一般是用稳压管来做,调节稳压管的大小来调节不同的压降。
另外,建议做好霍尔保护也可以保护住这种输出对地,霍尔保护是us级别的。
呵呵,记得上世纪的90年代,在国内的一次电源学术会议上,有一个论文就是用霍尔元件作为IGBT短路保护的实验,很受关注。因为那时候的IGBT国产功率器件的应用还不是很成熟,总是不能做到抗短路保护。而进口的元件已经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呵呵
谢谢斑竹,因为我现在该做软件方面的工作了,不然我就可以好好研究这方面了(如何利用通态压降来实现更大可能性的保护),现在我也只能说出个大概。

楼主:
经过查看一些资料,316J驱动的14脚有一个电容,这个电容大小决定反应动作的能力,我们采用了1000PF,而其它采用了有200PF、330PF、220PF,我们采用1000PF,延时时间为25.6us,显然在饱和情况下,可能IGBT在延时时间内就被炸了,起不到正确的保护作用,我们再做实验验证一下。

网友C:
以后用国产的东西要注意才行。

网友D(2009-10-23):
316J保护时间
一般保护时间要设定小于10uS最合适,316J有外部RC设定,
输出对地短路保护,最好做个GFF检测电路,就是检测3相不为0窗口比较器。

网友E(2010-01-05):
国产的东西有的真的不行,西门子的不错,还是希望中国有自己的民族品牌能够走出国门

网友F(2010-04-08):
316J的短路保护是是利用光耦14脚检测IGBT的Vce来实现的,与电路中所串联的电阻值无关。
1、当14脚电压达到7V时,光耦对输出进行软关断,因为是软关断,所以延时是不能忽略的。如果要求快速关断,最好和CPU停止输出PWM相结合。
2、而且,14脚电压的上升时间tr受到Pin14对Pin16间电容值的影响。如果楼主所说的变频器试用的容值大于1000p,就要适当改小了,以减小延时。